楼主(2020-10-31):
刚开始用的是正泰的按钮,一天大概按2、3千次吧,换了好几个总是用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后来换德力西的比正泰的还差,再后来换施耐德的也是不行,(施耐德是购于*宝旗舰店真假未知,正泰和德力西都是市场正规实体店购买),按钮在电器柜上直接接的PLC的X输入点,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设备里有触摸屏吗?把按钮功能写到触摸屏里。

楼主:
没有触摸屏,只有一个文本显示器
引用 网友A:
设备里有触摸屏吗?把按钮功能写到触摸屏里。

网友B:
用默勒的按钮或者eao的,和泉的也可以

网友C:
换成光电感应或磁感应开关?

楼主:
好的 我试试 感谢指导
引用 网友B:
用默勒的按钮或者eao的,和泉的也可以

网友D:
触摸的按钮你考虑不,如果量大可以给大量供货,虽然是触摸按键但是是类似机械按键的电气原理我们新开发专门替换机械按键的,要考虑吗
引用楼主liufeng2_0于2020-10-31 16:11发表的 按钮开关按了几万次就坏了怎么办 :
刚开始用的是正泰的按钮,一天大概按2、3千次吧,换了好几个总是用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后来换德力西的比正泰的还差,再后来换施耐德的也是不行,(施耐德是购于*宝旗舰店真假未知,正泰和德力西都是市场正规实体店购买),按钮在电器柜上直接接的PLC的X输入点,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按钮咋换啊?
引用 网友C:
换成光电感应或磁感应开关?

网友E:
做什么行业呢 ? 按钮按那么多次?
工控小白

楼主:
有样品可以试用吗?
引用 网友D:
触摸的按钮你考虑不,如果量大可以给大量供货,虽然是触摸按键但是是类似机械按键的电气原理我们新开发专门替换机械按键的,要考虑吗

网友F: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接近开关改造一下

网友G:
10L对的 改造接近开关

网友H:
如果你的按钮每天都要按几千次,说明你的选配件不合理,干嘛不考虑红外线检测之类的传感器呢

网友I:
按钮才多少钱一个,换一下也才几分钟的时间。要是弄触摸屏上的话,那触摸屏没几天要换了。

网友J:
用的鼠标
  • 下载积分:+1(tathui)

网友K:
    改成 接近开关 光电开关等都可以啊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L:
    私信我,我给不少公司改造过这种按钮。无论每天按多少次,永远不会坏。

楼主:
    怎么改啊
引用 网友F: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接近开关改造一下

楼主:
    配电箱上面的启动按钮,按一下工作一次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的按钮每天都要按几千次,说明你的选配件不合理,干嘛不考虑红外线检测之类的传感器呢

网友M:
    参考一下天车手控,他那也是一天几千次,也没见像你说的那么容易损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L:
    私信我,我给不少公司改造过这种按钮。无论每天按多少次,永远不会坏。

    就服你,永远不会坏。

网友N:
    你们是做冲床的吗?一个月按几千次开关

网友O:
    按钮一天几千次,什么设备?街机 游戏?

网友P:
    有很多非接触式的按钮或者开关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的呀

网友Q:
使用接近开关或者光电开关

楼主:
和冲床性质差不多,一天干几千个产品,一个产品按一次
引用 网友N:
你们是做冲床的吗?一个月按几千次开关

楼主:
没有见过这种啊
引用 网友P:
有很多非接触式的按钮或者开关的,可以延长使用寿命的呀

网友R:
编程,单按钮控制启停,减少按钮数量。

网友S:
还是要看按钮是怎么坏的: 接触不良? 机械卡顿? 触点黏连? 进液? 然后采取相应对策

网友T:
引用楼主liufeng2_0于2020-10-31 16:11发表的 按钮开关按了几万次就坏了怎么办 :
刚开始用的是正泰的按钮,一天大概按2、3千次吧,换了好几个总是用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后来换德力西的比正泰的还差,再后来换施耐德的也是不行,(施耐德是购于*宝旗舰店真假未知,正泰和德力西都是市场正规实体店购买),按钮在电器柜上直接接的PLC的X输入点,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个按钮实际经过的电流多少?

网友U:
事实情况就是,很多按钮都不是触点坏了,而是按钮头坏了,按压不起作用,频繁使用的按钮我们一般都是使用电感式接近开关,寿命长的多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网友V:
换接近开关要谨慎些,这个按钮有安全要求。按钮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W:
美国邦纳光电按钮可以试试

网友X:
什么设备这么多次

网友Y:
光电开关吧,就不用换了

网友Z:
这个事我搞过,后来我换的是日本和泉的,寿命长了多

网友Z:
如果操作按钮有水的话再加个防水盖,透明的,硅胶的那种

网友AA:
改造吧,接近开关也是用的开关量啊!

网友AB:
直接买触摸按钮就行了,几十块一个

网友AC:
量化按钮开关吧,个人见解应该是工艺参数要求,按一次启动一次,完成一部分或者是一个阶段性的工序。

网友AD(2022-08-08):
坏了换新的啊

网友AE:
引用 网友A:
设备里有触摸屏吗?把按钮功能写到触摸屏里。
馊主意,触摸屏坏的更快

网友AF:
气保焊,氩弧焊,每天次数更多,你考虑一下

网友AG:
霍尔开关,比接近开关和光电开关可靠,如果非机械损坏理论上没有寿命限制

网友AH:
如图,邦纳的触摸开关它不香吗?

网友AI:
我们一般用的都是富士的按钮。

网友AJ:
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情,如果是低压开关两个铜片永世不坏

网友AK:
换成导线,自己搭上去,常开常闭全凭手感,再来点音乐,动次打次,多好

网友AL:
niubia ,nimenlhai
工控人加油

网友AM:
用接近开关替代是最佳方式。

网友AN:
改成非接触感应形式吧

网友AO:
光电感应,磁感应,红外都可考虑

网友AP:
按工艺流程改程序,减少按按钮的次数

网友AQ:
用和泉IDEC。扣上去那种,蘑菇头。手指按的开关,寿命肯定没有大的蘑菇头开关寿命长,
还有考虑开关的弹簧力度。拍多。手也疼。
IDEC
EAO

网友AR(2022-11-14):
学习谢谢分享!
BYD
浪子海风

网友AS:
引用楼主liufeng2_0于2020-10-31 16:11发表的 按钮开关按了几万次就坏了怎么办 :
刚开始用的是正泰的按钮,一天大概按2、3千次吧,换了好几个总是用不到一个月就坏了,后来换德力西的比正泰的还差,再后来换施耐德的也是不行,(施耐德是购于*宝旗舰店真假未知,正泰和德力西都是市场正规实体店购买),按钮在电器柜上直接接的PLC的X输入点,各位大佬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你没玩过街机?
优伤的菊花

网友H:
有触点的开关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用光电的也可以

网友AT:
推荐IEDC 的 或者富士的,

网友AU:
接近开关改一个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自学

网友AV:
用光电传感器即可,手遮挡一下,相当于按一次按钮,省去按钮开关的机械动作。

网友AW:
客户现场用的渣渣国产,蘑菇头都包浆了还在用。一天至少按2500次

网友AX:
用3mm钢板焊一个
Evaluate your time,
Controll your life.

网友AY:
上一些现场照片可能更容易有方法,方案,还有按钮的电流,使用的方式等等都会影响。包括外部的工艺优化,或者其他的方面都可能可以降低开关的次数,或者寿命。

网友AY:
上一些现场或者相关的电路图,可能更有解决的方法。还有工艺特征等等,整体的方案可以更好。有问题就可能有解决的方法。
按钮开关按了几万次就坏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