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触摸屏可以安装xp系统

楼主(2020-11-01):
请问有没有触摸屏可以安装xp系统,当做电脑使用,安装工控编辑软件,也可以上下载程序

网友A:
那就搞个小的带触摸的工控电脑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B:
做个小触摸平板电脑就行了,现在的技术很容易的呢

网友C:
台湾研华的就有。

网友D:
国产的一体机很多了
安装什么系统 你自己决定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一体化工控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