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1):
小白学习MODBUS RTU通信,正品FX2N-48MR,山寨485BD模块,带485接口的智能串口开关模块。用电脑串口调试软件试过串口开关模块是正常的,自己照着教程写了PLC程序,想读或写串口开关模块的线圈,结果是通讯时能看到485BD的两个灯闪烁,但返回的数据就是发出的数据,串口开关模块没有任何反应。
哪位大神方便请指点一下,我折腾2周了都没招。
附件: 继电器板通讯.rar (10 K) 下载次数:63

网友A:
换个RTU调试软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RTU调试软件试一下

用RTU调试软件是正常动作的,换成用PLC与串口开关模块通信后,PLC程序收到从串口开关模块回来的数据就是PLC发出的数据,不知道是PLC程序出错了还是485BD有问题?

网友B:
FX2N 485-BD有返回码,读出数要加倍,可参考我发的例程。RS指令后面的K12改为K24
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2020-12-06):
在程序的开头,同时用M8002置位M8161,只处理存储器的低8位即可。

网友C(2021-08-29):
根据你的帖子学会一直没搞懂的地方,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D(2022-04-2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D:
发送06 02 00 10 00 08 79 BE(79 BE为校验码),根据485模块的说明,正常返回6各字节:06 02 01 XX(XX代表输入点状态)及两个校验码。串口助手监控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
串口监控正常,PLC监控异常。若RS指令的接受字节 为H6,即6个字节,PLC监控接受数据乱得一笔;若接受字节为8个字节,则接收数据在正常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之间变动。
心力交瘁,请各位指点一二。

网友D:
试过,不行。为什么加倍?
引用 网友B:
FX2N 485-BD有返回码,读出数要加倍,可参考我发的例程。RS指令后面的K12改为K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