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解释一下

楼主(2020-11-01):
MOV K2 G18\g5700 这个语句中的K2是何含义?能修改成K3吗?
bnnyygy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设置模块参数吧。
很少用三菱,你要看模块手册来设置。
天天摸鱼,不知道你们在想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设置模块参数吧。
很少用三菱,你要看模块手册来设置。
你这个头像,我在别的论坛看到过

网友C:
什么模块的就查什么手册 ,这参数代表什么意思手册上有写的,为什么不愿意看手册呢……

网友D:
这就是传数值 2 到 模块 G5700 这个记忆体里面
数值2 在这模块 代表什么设定 要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