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FX3S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

楼主(2020-11-01):
FX3S的D1000之后是可以当作掉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用吗

网友A:
可以啊。。只要你会使用
操作方法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只要你会使用
我只能告诉你有了,具体怎么操作。。。你懂的(′▽`)ノ♪

网友B:
文件寄存器只能用BMOV指令批量存储

网友C:
设置方法:
文件寄存器可以掉电保持,但使用和普通的D不同。如同“wzy139076378 ”所说,得用BM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