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h340

楼主(2020-11-01):
各位师付们好:
     我做一个小程序,想用C函数块来实现.可在实现中出了问题.函数块FUNC1 D0 M0能正常运算;但是FUNC2 D4 M4没有运算,不明白.以前没有用过.请教师付们.

网友A:
有现成的 TCA TCC 你不调用,自己写干嘛?
vx:heidelberg-press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现成的 TCA TCC 你不调用,自己写干嘛?

现有的数据寄存器地址都是默认的,所以用起来不方便.因为程序中已经用了那些地址.所以自已重新搞一个,地址变更起来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有的数据寄存器地址都是默认的,所以用起来不方便.因为程序中已经用了那些地址.所以自已重新搞一个,地址变更起来很方便.

写,都正确,没毛病。十有八九,D4 D6在触屏内数据类型未按你定义的数据类型选择。PLC与触屏数据类型不一致。。。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B:
FUNC2 实际使用的地址不是 D4,D6
FUNC2 D4 M4 中用的FW[4],的实际地址是 4+4,D8
FUNC2 D4 M4 中用的FW[6],的实际地址是 4+6,D10

网友A:
第一张图小没有看仔细,原来是FUNC2 D4 M4

改为FUNC2 D0 M4  就是D4 D6

或者FUNC2 D4 M4  屏上改 D8 D10
vx:heidelberg-press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2 实际使用的地址不是 D4,D6
FUNC2 D4 M4 中用的FW[4],的实际地址是 4+4,D8
FUNC2 D4 M4 中用的FW[6],的实际地址是 4+6,D10

zsh3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小没有看仔细,原来是FUNC2 D4 M4

改为FUNC2 D0 M4  就是D4 D6

或者FUNC2 D4 M4  屏上改 D8 D10

zsh340

楼主:
谢谢4.5楼的两位师付提示,今天特地重新看了一下手册.FUNC2  D4 M4变更成FUCN2 D0 M4或FUCN2 D4 M0都行.
  如果调用软件中现存的C函数时,只需要变更S2位址,S1地址就是你要用的地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