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伺服电机问题控制两台伺服正反转

楼主(2020-11-01):
FX3UPLC控制两台电机时,一开始挺正常,手动模式下按上就上,按下就下。可断电再上电有一个就没有正反转了。请大侠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消灭0回复:
程序修改了些地方导致,是否程序冲突导致。
分别搞一小段手动程序试下,排除硬件及接线有无问题。
再搞原来程序进去试。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B:
怀疑程序有问题,在线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