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PLC通讯求救

楼主(2020-11-01):
我将一段程序(485通讯)下载到PLC后就无法通讯了, 开始而为是PLC通讯接口坏了, 又重新下载另一个PLC, 结果二个PLC都无法通讯了。 程序如下图, 请大侠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怎么无法通信?不能和电脑通信还是plc和别的不行

网友B:
有没有轮询

网友C:
PLC通讯地址D1121设置成了10 ,编程软件通讯设置改成10或者0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wangfuwang) 谢谢
下载积分:+1(工控勤哥) 热心助人!

网友D:
波特率,校验码,通讯格式,从站都设对了吗?

网友E:
我这二天也碰到这个问题了,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PLC直接寄给了经销商了,还以为是编程口坏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是怎么解决的,谢同!
相信自我!

网友E:
咨询了台达客服,说是把通讯站号改为0就可以了,编程软件--通信设置--通讯站号默认是1,改为0就可以了。
相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