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sysmac studio软件中如何找到工程项目的的保存路径?

楼主(2020-11-02):
sysmac studio软件用的不多,请教各位,sysmac studio软件中的程序保存路径在哪里啊?
就算没有导出项目,每次项目打开都是有痕迹的,好像还自动重命名的

网友A:
打开新的空的sysmac studio,打开工程里面有你之前编写的
我都是每次编写后,都是另存为自己的路径。

网友B:
同求,软件的默认保存路径在哪里?

网友C:
可以改成匯出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你无法找到项目保存路径,如果你需要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应用你的项目,你可以导出项目文件,然后在另外PC上导入这些导出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