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2):
1、步进和伺服系统,程序设计上电自动回原点还是手动按按钮回原点比较好?
2、带抱闸的步进电机,抱闸是上电后一直接通比较好还是电机启动前接通,电机关闭关断抱闸比较好?

网友A:
上电就动,这个不好吧?抱闸的话,一般都是断电就会自动锁住,通电就有使能解锁了……

网友B:
1.不以安全为前提的想法都是耍流氓。
2.不需要,一般断电刹车就行。别钻牛角尖。

专业外协

网友C:
當然手動按鈕回原點

网友D:
安全重要,手动回原点。

网友E:
1.可不可以上电回原主要看机构上有没有影响回原的障碍物,轴运动空间内是否存在会移动到干涉区的可能性,如果有,则不能上电自动回原点,除非你安装有判断位置用的传感器
2.带抱闸线圈的电机在失电时一般都会自动抱闸,完全没有必要电机不动就不上电,因为绕组上电产生足够的磁感应力也需要耗费一定的时间,这样做虽然可以省电却加长了伺服系统的响应时间,降低了可靠性,是得不偿失的做法。主要应邀考虑上电使能的时候在什么时机接通抱闸线圈;我的做法一般是在步进电机上电且无报警后1-2秒后松闸,确保步进电机自身产生了足够克服重力的动力后再松闸,相比上电的同时松闸会产生略微下坠更加安全可靠;使用伺服电机时延迟松闸时间不能太长   因为编码器内部偏差计数自整定可能会造成过流报警
  • 下载积分:+1(冠军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