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步进马达关闭电源会偷跑一段,求解?

楼主(2020-11-02):
因为不是在暂停的状况下关闭电源
步进马达直接断电后会转了一下
交叉比对过是程序应该还有脉冲送出让他再次作动
程序如下
当不是在暂停之下待机 M203 X0会ON
关闭电源的瞬间
M26会送出一次
造成Y0脉冲输出
但由于已无电源
步进马达会作动到一小部分停止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
我觉得是惯性吧?
关电了没理由还能动啊

楼主:
确实会动,怎么试都会这样,
厂商也是说怎么可能
因为惯性偷跑可加剎车解决这问题
但偷跑只会跑一点点也不会跑这么多
这我是感觉作动了
一开始很直觉的反应就是
没有电了
怎么可能控制步进动作
但在想是否步进内部是否续电造成(因为没电了,步进电机驱动会晚点才断电)
所以还在想解决之道

楼主:
只要在SET M312多加一输入条件即可
但断电后为什么会造成M312出来还在思考
总之也是经验
以后遇到这种都会另加一个条件免勿动作

网友B:
你的电机是不是牵引垂直机构的?断电了往下掉一小段很正常

网友C:
步进 去掉使能信号的时候 偶尔会动一下吧. 类似于紧绷神经突然放松人会动一下一样.

网友D:
步进电机 选带制动的
下载积分:+1(ly1584)

网友E:
断电电机动,跟程序有什么关系。100%是传动机构的问题,电机带丝杠,滑轨基本上不可能动,电机带同步带一类的都可能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