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现在有没有NPN输出?

楼主(2020-11-02):
200smart现在有没有NPN输出?低电平输出有效。很多变频器、伺服输入都是NPN输入有效。

网友A:
很多变频器,伺服都是支持NPN也支持PNP的
变频器大部分默认的都是NPN的,这样不需要改动变频器接 线方式。

网友B:
没有,可以用光藕转换

网友C:
日本人的控制器是NPN ,欧洲多是PNP

网友D:
200smart现在全部都是正输出,规定死的,如果想要负输出可以加一些其他的东西进行转换,但是高速脉冲不可以

网友E:
用继电器R型输出的就不分NPN和PNP啊,当然你要用脉冲控制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