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s7-300

楼主(2020-11-03):
各位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程序里的L#0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传送0给目标啊。相当于清0

楼主:
那我怎么程序里有时MD188有数值的呀,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楼主:
在这个程序里,有时就会产生数值

楼主:
而且就那个MD188有数值,其他的没有,我觉得好奇怪呀?

网友B:
好像是 长整型 数据类型0

网友C:
清0前有数值不奇怪,况且是条件清0。打开交叉参考找一下MD188相关的bit,B,WORD,DWORD在其它程序段使用情况,调整一下程序执行顺序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D:
应该是数据调用先后的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