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最近做了个项目,一个圆盘用伺服带动,圆盘上12个工位,每个工位角度设计相等,采用脉冲控制。目前预估计是通电后回零,运行时采用相对定位控制,计算出30度需要的脉冲,请问是否能实现N次运行后角度会不会出现偏差。还是有更好的方式推荐?有没有相似的案例分享一下
...

楼主:
机械还没上线,还没进行测试现在方案的可行性。
还有一种预备方案是采用编码器+高速计数器计算
...

网友A:
直接用12工位分割器好了 精准的很
机械没进行这样的设计

网友B:
也可以用绝对位置控制,转30度后把当前值清零
这一样会有累计误差,就怕运行很久后角度出现较大偏差

网友C:
算好位置自動執行中靠近原點限時在執行一次原點
就可以消滅機械累積誤差
这种情况有考虑
工控肥仔

网友D:
你要加减速机,或者用12工位的分割器
有减速机的

网友E:
用步进,,或者分割器,你用伺服直接定位的话累计误差无法消除
只能一段时间后回零 消除误差了

网友F:
还是设置需要设置机械零点,每转一圈的最后一个区间以回零的方式走就可以了,不过会导致周期不固定

基本上只有这个办法了,剩下的就是路过固定点做中断位置捕捉之类之类的,可以试试,但是都会比较麻烦
有考虑这样试试

网友G:
用的东方步进,6工位,有的是相对定位也没啥子问题
OK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推荐用分割器了,或者用更贵的DD马达(这个也不需要用脉冲控制了)。
要么就用7楼的办法,我现在做的一个摆臂就是这种方法回原点。
好的,只能先这样了,应该是可行的,估计对节拍影响应该也不是很大

专业外协

网友I:
我和你同样的工控,采样绝对值的B系列伺服一点问题都没有。
用的JE-A系列

网友J:
軟體解決方式的話,我是利用高速input的方式 經過時抓到原點位置,然後定位停止時,做計算更新位置,每圈修正一次
  • 下载积分:+3(zoujiasheng) 学习了!
  • 下载积分:+5(yerong) 真诚感谢!
  •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軟體解決方式的話,我是利用高速input的方式 抓到原點位置,然後停下來後,做計算更新位置,,每圈修正一次

厉害 有没有例子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厉害 有没有例子呢

晚點我擷取貼上來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晚點我擷取貼上來

檔案內是軸1當範例,有需要自行更改為其他軸,沒用變數看起來比較簡單,有興趣的自己改成變數即可!!

事件內容是X0 假設為0度senser , 觸碰到後 紀錄位置,

FB內為常態掃描,當flag ON時,等待軸停止,做一次演算把地址以0為基準做偏移

個人習慣如果是360度的結構每轉一圈都附歸為0度

此作法精準度會隨速度有所變化,雖然浮動精度,但可以修正為機構允許範圍,人眼也幾乎判斷不出來..用軟體修正此為下下策...改用正確的ABSencoder才是正確的方式
下载看了,这种方式对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是可以采用的,谢谢你的范例!学习了
附件: 圓周機構_touch歸0.rar (517 K) 下载次数:143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L:
设定转盘原点,防止累积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