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DOP设置报警信息出现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我在报警设置里设M2000开始的做为报警,从M2000到M2058为止有组态报警信息,M2058之后没有组态报警信息,并且M3000以后的寄存器程序里有另用。现在发现M3000为1时报警画面里也会出现报警信息,只不过信息内容为空白,这是怎么回事?看了一下报警设置,最大编号是到2048条,难道我从M2000开始,到M4047程序里都不能另外再用吗。

网友A:
台达的屏我一直在用,没发现过你种情况!你这是老款的屏和软件了,是不是有其它地方设置了。

网友B:
把后面不用的位文字改成跟背景色一样的颜色,报警信息文字颜色区分开来,即使触发了也不会看到什么,要么这个区间的位就不要用了

网友C:
没错,你猜对了,台达我做报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都是用的S点来做报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