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用于工况需要,变频器需要装在密闭电箱中,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A:
加装半导体制冷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装半导体制冷模块

不制冷可以用吗
大与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制冷可以用吗

你问人家散热怎么解决,,,,人家回 加制冷模块, ,,你又回 不制冷可以用吗?        最后等于没问

网友C:
把空调室内机安装到电箱内也行。

网友D:
引用楼主大与机器人于2020-11-03 10:54发表的 请问变频器在密闭电箱中如何散热 :
用于工况需要,变频器需要装在密闭电箱中,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如果密闭,又要散热。
那就只能是用空调了。
空调有两种,一种用电的,一种压缩空气的。

据说还有一种散热板,可能特殊材料做的,装在变频器与电柜金属板之间,方便快速散热,但夏天效果不是很好。
专注工控

网友E:
柜子带空调的,或者柜顶加个轴流风机

网友F:
像电脑那样水冷???

网友G:
电箱外部降温

网友H:
由于你的电箱是密封的,可以考虑用密封的管道送风进去,里面的热量经过另外管道排出来,实际就是防爆电柜的正压保护

网友I:
有机床机柜用空调,没用过也没见过,但听这名词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加装半导体制冷模块

半导体制冷模块,导出来的热怎样散发出去?还是留在柜内吗?
专注工控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半导体制冷模块,导出来的热怎样散发出去?还是留在柜内吗?
柜子割个口,将制冷模块制冷端装在柜子内侧,发热端接在柜子外侧,制冷模块用密封胶与柜子密封!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看到某个杂志上介绍有一种技术,变频器可以泡在一种绝缘导热的液体里,你要做的就是在密闭箱体外侧留足散热片即可或者让导热液体循环做热交换。

网友K:
机柜空调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L(2021-02-08):
假設是變頻器數量多所以才要考慮散熱問題.
安裝機櫃空調或外接送風進櫃是最好的方法.
其他方法都不夠力~

网友M:
https://www.ohm.jp/cooling/coolcabi/oca-h-bcd/
我们现在用的
隔行如隔山

网友N:
正压防爆柜,通压缩空气进去,然后门总会有点漏气的,这样压缩空气源源不断的进去,起到中和热量的目的,也就起到降温的目的了。

网友O:
在化工厂内所有控制柜内都是需要微正压的,变频器采用水冷变频器,接入冷却水使用

网友P:
加个轴流风机

网友Q:
空调 散热板都可以 没特殊到不行 就风机加过滤网 哪怕过滤网密一点也好 成本最低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R:
涡流管最经济

网友S:
把电箱做大一点,不用散热最简单。我做了好几个防爆电箱装变频器就是这样。

网友T:
功率小就背大散热器,功率大就液冷

网友U:
装水冷散热器
引用楼主大与机器人于2020-11-03 10:54发表的 请问变频器在密闭电箱中如何散热 :
用于工况需要,变频器需要装在密闭电箱中,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V:
装机柜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