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 伺服参数软件

楼主(2020-11-03):
请问下,三菱Works2 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工具 里面伺服参数打开后弹出下图,该怎么处理?

网友A:
去官方网下载
有专门的单独软件

网友B:
你安装的WORK3更新了伺服调试软件 卸载后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dawutong)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