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11-03):
有一台绕线机使用JE-200A伺服驱动器,每天白天运行正常,一到晚上,有时5点多,有时候6、7点中就报AL33.1.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在那个时间点你的供电线路接入了什么特殊的设备运行?

网友B:
排查一下

网友C:
请个法师做下法事吧
下载积分:+1(sqpfanglin) 就服你 &nbs ..

网友D:
1.外部电源部分先检查一下。
2.是不是设备工作了一整天了造成了某些过热带来的问题,检查发热部件。

网友E:
过电压保护,检查母线

网友F:
正常情况会看报警内容,根据报警内容去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