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1-04):
三菱JE-C伺服,不能原点搜索,一碰到极限端就会报警,还是说JE-C伺服用的是电池绝对值的方式多,只用定下原点,然后就不用回原点了。

网友A:
谁有中文手册

网友B:
引用楼主1623154245于2020-11-04 08:43发表的 三菱JE-C伺服,不能原点搜索 :
三菱JE-C伺服,不能原点搜索,一碰到极限端就会报警,还是说JE-C伺服用的是电池绝对值的方式多,只用定下原点,然后就不用回原点了。

当然能原点搜索,不然JE-C伺服电机就只有绝对值型没有增量型的了。
现在是碰到极限端就会报警,试了好几种回原点方式了, 都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当然能原点搜索,不然JE-C伺服电机就只有绝对值型没有增量型的了。

底层写了限位断开就报警,再复位报警,移动对应轴让限位闭合。不就可以了?
会不会是底层处理轴报警时写的有问题?

网友C:
原点回归重试选择了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这个换了几种模式了,还是碰极限就停止了

网友D:
两个限位都有吗?如果只用一个可以调换一下限位,之前遇到JEC有限位BUG不能原点重试,只有一端的限位可以
对的,回归方向无论碰到哪一个极限都会停止,如果调换限位的话,那手动点动就不能停止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打到问题了,我的DOG信号为常开,然后我在软件设定里设定了OFF时检测,所以它碰到极限位就会报警,所以要设定成ON时检测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到问题了,我的DOG信号为常开,然后我在软件设定里设定了OFF时检测,所以它碰到极限位就会报警,所以要设定成ON时检测才行

设置问题,下次不要粗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