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伺服和J4伺服的电池能通用吗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1-04):
JE伺服和J4伺服的电池能通用吗,看了下电池电压是一样的,能把J4的电池用在JE上吗?只是实验而已,安装位置没要求

网友A:
电池电压一样基本没问题

网友B:
JE不支持绝对值定位,哪来电池
是JE-C

网友C:
不通用
MR-J4用的电池是 MR-BAT6V1SET
MR-JE-B/C用的电池是 MR-BAT6V1SET-A
有可能里面的电池一样,但电池盒外壳有区别。
安装位置没要求,只是试验而已

网友D:
可以的 就是换个壳而已

网友E:
可以通用,JE与J4电池互换之后电池安装外观有点不协调。
JE伺服和J4伺服的电池能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