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手头有个项目,7个横梁安装7个伺服电机同时走相同距离,7个伺服电机同时一样的动作,我担心如果只是同时驱动,电机完成动作的时间不一致,或者因为机械的原因造成电机完成动作的时间不一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这个隐患。。。比如说同步?插补(但是我看了下插补只能最多4轴)?求大佬指教。谢谢!!
船到桥头自然直,别怕,莫慌,且看!

网友A:
是否可以使用Q172同步控制
...没搞过呀。。。尴尬。。我去网上看看视频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B:
smaple motion模組的話,可用軸同步方式,但指定為同步"指令"即可
...虽然不太懂。。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在机械侧添加一组编码器。。。也算解决了
偶爾開播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7KK2amDeHRUi6WNd5fh7A/videos

网友C:
虚拟一个轴为主轴,7个实轴位从轴,同步运行!
谢谢,。。不胜感激
FX5-40SSC-S/FX5-80SSC-S/QD77MS/QD75P 欢迎学习交流,目前在学习Q17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虚拟一个轴为主轴,7个实轴位从轴,同步运行!

大神有Q172的视频教程吗???
/)/)    /)/)
  (  -.-) (-.-  )
***^**^***
TKS!Best regards &~(@^_^@)~  (=^.^=)

网友E:
也可以做简单同步控制
FX5u同步模块FX5-80SSC-S
LD77,QD77的模块都可以完成
谢谢。。。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