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闪退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2020-11-04):
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打开后继续新建工程(或者打开旧的设置)就闪退,目前gx2版本为

网友A:
卸载 伺服调试软件 后重新安装就可以了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伺服调试软件都安装不上

网友B:
重装软件吧。再不行重装电脑系统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

网友C:
从装系统吧,前一段时间遇见过
级别: 实习会员

楼主:
应该是软件问题,我换了个版本就可以了
简单运动控制模块设置闪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