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遇到这样的问题,伺服转动,要求路过传感器位置要迅速停下来。并且路过传感器的时机和速度是随机的,现在停不准,高速的时候过冲大,低速过冲小,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检测到那个传感器,记录那个位置,再倒回来行不 允许这样吗

网友A:
或者买那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但是能不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测试,但是频繁的刹车 对机械也不好
  • 下载积分:+1(mr_xian) 真诚感谢!

楼主:
    倒回来不行呢
引用 网友A:
    检测到那个传感器,记录那个位置,再倒回来行不 允许这样吗

网友B:
    用感应器作中断控制,测出最大速度时须走多少距离,按最大速度时的距离停。每次用中断停,先记录中断时位置,停下来后比较位置,再走少的那部分。
    永无止境 !@#$%^&*

楼主:
    带刹车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精度0.5mm,个人感觉带刹车的高速和低速也会相差比较大,达不到这精度
引用 网友A:
    或者买那种带刹车的伺服电机,但是能不能满足你的精度要测试,但是频繁的刹车 对机械也不好

网友C:
    你这种情况能实现,马路上少很多车祸
    可以换个思路吗? 用测距离感应器。

楼主:
    我用三菱的DVIT试过,高速过冲和低速过冲的距离相差比较大,如果按最大速度的距离停,低速的会差好多
引用 网友B:
    用感应器作中断控制,测出最大速度时须走多少距离,每次用中断停,按最最大速度时的距离停。

楼主:
    这类比不太恰当吧。
    测距传感器在现场应用可能不太适合,是一个平面的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情况能实现,马路上少很多车祸
    可以换个思路吗? 用测距离感应器。

网友B:
    感应的方块加长到30mm以上,用上升沿来减速,下降沿来停止,
    永无止境 !@#$%^&*

网友D:
    看一下什么叫中断定长

网友E:
    一个行就用二个,一光电用作减速,另一个用作停止。
    相信自我!

网友F:
三菱的用中断指令就行了 ,其他的不清楚,叫DVIT

网友G:
你那不符合牛顿定律

网友H:
1.如果速度过快,无论什么方法不可能做到高精度停止的。
可以尝试如下方法。
2.把感应片加宽,伺服遇到感应信号后,先减速再停止。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专业外协

光阴2021

网友I:
在需要停止那个感应器前,再加一个感应器,感应到这个增加的感应器后速度变为统一速度。
无风不起浪

网友J:
用回原点指令,把感应片加宽。

网友K:
支持15楼
技多不压身。

网友L:
可以试着调整变频器里刚性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