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N伺服参数设定问题

楼主(2020-11-05):
原点回归方式等参数是灰色的 不能设定
是什么原因,谢谢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需将PA19改成可以设置PT参数,读取驱动器参数后可设置原点回归

楼主:
PA19设置成00E了 还是看不到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恢复一下出厂设定,好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