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台达PLC与流量计的通讯

楼主(2020-11-05):
台达PLC读取浮点数据怎么转化

网友A:
一般PLC里都有Real数据类型或者LReal,读回来的数据跟你建的变量对应好,它自己就给你转换过来了。有可能需要调换下字节高低顺序,不同牌子不一样

网友B:
用16到浮点数指令或浮点数到16位指令进行转换呀,每个PLC都有这些数据转换指令。
相信自我!

楼主:
这个D3-D6寄存器的数据如何转化为十进制浮点数

楼主:
怎么转化为十进制的0.9,D23-D26转化

楼主:
[upload=1] [upload=1]

楼主:
D23为3F,D24为33,D25为33,D26为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