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和步进电机

楼主(2020-11-05):
FX5U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时候,脉冲频率很低才能转起来,每秒100个脉冲,超过这个速度,电机就转不了了。用的57步进电机和DM542驱动器,转速最高应该能有1000转/分钟的
之前在网上看,说是脉冲要有加速时间,但我把加速时间拉满了都还是不行。

楼主:
步进电机有一个技术参数:空载启动频率,即步进电机在空载情况下能够正常启动的脉冲频率,如果脉冲频率高于该值,电机不能正常启动,可能发生丢步或堵转。在有负载的情况下,启动频率应更低。如果要使电机达到高速转动,脉冲频率应该有加速过程,即启动频率较低,然后按一定加速度升到所希望的高频(电机转速从低速升到高速)。

网友A:
每秒100个脉冲,超过这个速度,电机就转不了了
你细分设定的是多少

网友B:
肯定是你的步进电机驱动器设定的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