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works2安装失败怎么解决

楼主(2020-11-05):
系统是win7旗舰版64位的哪位大神遇到过怎么解决给支个招,系统装了很多遍了,软件是从本论坛下载的
系统重装了无数遍无果,最后实在没招了,从我另一台笔记本电脑上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DAO的这个地址把DAO这个文件夹整体复制过去解决的,就这一个问题折腾了好几天,在此感谢所有留言的兄弟大哥们!

网友A:
安装软件时,退出所有杀毒软件,电脑管家软件,再试,不行就重装系统
下载积分:+1(guo529356503) 点赞,应该是这原因。

网友A:
从这个网站上下载纯净版的
https://msdn.itellyou.cn/

网友B:
dao360.dll 这个文件被你的杀毒软件或360给干掉了,所以安装失败。
最彻底的办法就是重装一个系统 ,不要装杀毒软件,直接安装GX works2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