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信捷的DRVA或DRVI指令如果想中途停掉,要怎么停?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
有个STOP的指令吧

楼主:
我是DRVI或DRVA找位置,当传感器触碰到物品,我就STOP y0输出了,但是下一步,我是需要用DRVI y0输出。我步进梯形图跳下一步的时候,也开启GOON Y0了,但是转的速度还是之前的速度

楼主:
就是说S20 我需要用DRVI 或者DRVA 来控制Y0输出,传感器碰到物体后我需要停止脉冲Y0输出跟跳S21。我S21得用DRVI来驱动Y0输出
信捷是沿信号驱动,我跳S21后,S20的Y0的输出根本没有断开。

网友B:
要侦测到脉冲输出下降沿后再跳转,DRVI和DRVA指令是有加减速时间的,中途断开也是有减速时间的。

专业外协

楼主:
我现在是想脉冲输出不定,检测到物体就停止

网友C:
XC  stop y0  急停

XD  stop y0 k1急停            stop y0 k0 缓停

如缓停,再次触发如楼上所讲请侦测到脉冲输出下降沿后再跳转
急停跳转 至少间隔一个扫描周期后再触发DRVI Y0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C:
能配上程序图片大家可能会好理解一点。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程序写的有点乱
就是首先让Y0脉冲输出.只要是脉冲输出就行,不限指令
当我跟Y轴一起运动的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物体后,脉冲输出停止。
跳转下一步。
下一步我还是要输出脉冲Y0.不过是用DRVI这个指令输出脉冲。
前面我试过第一个脉冲输出用DRVI   DRVA 两个指令。当跳转下一步的时候上一步的脉冲输出没有断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写的有点乱
就是首先让Y0脉冲输出.只要是脉冲输出就行,不限指令
当我跟Y轴一起运动的光电传感器检测到物体后,脉冲输出停止。
跳转下一步。
下一步我还是要输出脉冲Y0.不过是用DRVI这个指令输出脉冲。

上面已经说了,不要直接跳转下一个S21里面的drvi,
先跳转至一个S28里面,检查Y0的脉冲已经停止了,
怕不保险再加个延时0.1秒后再转到你下一个S21里面的drvi

STL    S28
LDI    SM1000
TMR    T100    K10    K10
LD    T100
SET    S21
STLE
  • 下载积分:+2(一介俗人) 真诚感谢!
  •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那我是不是停止后,加可延时,直接可以跳下一步继续Y0脉冲输出

网友D:
    信捷的步进指令在跳转时最好加个延时,否则有时会乱来的。

楼主:
好的好的,学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停止后,加可延时,直接可以跳下一步继续Y0脉冲输出

是的,就是这样 ,0.1S如果觉得还长了,可以改为0.01秒,延时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

试试看,发效果上来。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GOON Y0 是继续走没完成的脉冲,不能用这个切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GOON Y0 是继续走没完成的脉冲,不能用这个切换

HH,不要急于下定论,你试试看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H,不要急于下定论,你试试看

手册这样写的,没使用过,觉得可以暂停的时候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手册这样写的,没使用过,觉得可以暂停的时候用

你看下手册有没有说 STOP 与GOON 要成对配套产使用。就像 STL STLE...GROUP GROUPE
用了STOP 就必须用GOON将余下未发的脉冲发完,可以有其它的处理方式吗?

如果你觉得可以暂停的时候用,借用上图

我也建议你试一下。
同一起点
置位M0至脉冲全部发完,

置位M0,再置位M1-STOP, 再置位M2-GOON,

二者最后的位置是不是一样的,会不会受哪些因素影响。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STOP后不是必须把剩余脉冲走完。也可以不用GOON

具体要看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STOP后不是必须把剩余脉冲走完。也可以不用GOON

具体要看想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引用 网友E:
GOON Y0 是继续走没完成的脉冲,不能用这个切换

开始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喔,所以说让你试试看,不要急于下结论。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我的意思是,用过STOP后再用GOON是继续走没走完的脉冲,

不会重新在开始走

楼主:
应该是,我用过。S20     STOP Y0了然后在跳转S21.在GOON  Y0 运行的还是上一段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