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RS D100 K5 D200 K2 用RS串行数据传送指令与变频器通信,这里的D100--D104里面的数据传到哪里去了?如果要传到某个变频,该怎样设PLC的数据存储器与变频器的数据存储相对应?D200--D201接收的数据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要怎样进行设置呢?

网友A:
D100--D104  发到对方去了
D200--D201  是从对方发来的
接收和发送有一个特殊的M驱动,好象是M8122和M8123

你要查变频器的通讯格式,按变频的格式发送才行。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支持MODBUS-RTU
如果用RS指令发送,还要自己算校验码
所以建议使用带有MODBUS功能的硬件

此外如果是三菱的PLC和三菱的变频通讯,有专用的指令,比如IVCK  IVDR,会更简便些。
  • 下载积分:+1(85022122)
  •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注意是使用8位数据格式还是16位!
    努力学习

网友C:
    RS好像是8位还有个RS2,要操作特殊寄存器位完成发送接收。

网友D:
    1、首先去了解数据帧的概念及格式.D100-D104里的数据是你发送出去的数据,比如D100=00H,D102=11H,D102=22H,D103=33H,D104=44H,那你触发发送时,串口会向外发送数据包0011223344H,然后串口连着的设备就会收到这个数据包,然后按照它事先规定好的规则去解析及使用这个数据(比如它规定数据包前两个字节是指要设定的频率等等)。
    2、以我们常用的MODBUS协议为例,MODBUS的数据帧中包含了通讯对象的站号、功能代码、数据的起始地址、数据长度、校验码等。你要在D100及后面的寄存器中按格式要求写好数据(当然K5应该不够的),然后再发送出去。如果不出意外,你的通讯对象会在接收到你的数据包后解析它,然后会以规定好的格式发送回文,这个文你接收了之后会存在D200及后面的寄存器中(当然K2也是不够的)。最后你就可以解析回文去判断或得到你想要的数据。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研究RS指令,首先要设置D8120(通讯格式,波特率,奇偶校验啥的)还有D8129(延时时间)然后你要确定发送和接受的数据是8位格式还是16位格式,8位就需要set M8161 反之就是16位格式。8位格式就是D100-D104的低八位存储数据,高八位不用,16位格式就是全用。RTU协议的一般格式都是:  起始符 地址  命令 N个数据 CRC 结束符。 起始符和结束符看从站那边要不要吧,这个没准。你的D100-D104就对应    地址  命令 N个数据 CRC 你要是就用5个寄存器的话,应该是16位格式了,但是后面的D200  D201 就两个寄存器接受应该是不够了(只发不收的除外)。 本人也是三菱菜鸟,欢迎大神给予指导。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网友F:
    现在MODBUS  RTU应用较广泛,格式比较固定

网友G(2021-10-27):
    前面最少k8,后面检验也要12个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