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块什么时候用。。

楼主(2020-11-05):
三菱中,编写程序时什么时候用到FB块呀,是不是用它比较便捷。

网友A:
。。。下载个操作手册看一下,学习就知道了

网友B:
有一种功能,经常重复使用的时候,可以用FB。
比如你经常用到一段控制伺服电机的PLC程序,长度大概500步左右。
有几种设置都要用到它,只是对应的M,T,D,X,等不一样。
你每次复制过去后,自己再人工修改这些软元件。
这种情况用FB就蛮好。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C:
就像这样,轴控制我只需要填数据,换一个项目我不用管轴那些轴参数写入,只要填速度,距离,启动的输入点等等,剩下就只要写逻辑控制就好了,非常方便

网友D:
模块化编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