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基恩士PLC怎么看写了多少步?

楼主(2020-11-06):
基恩士PLC怎么看写了多少步?,请大神指导一下,像三菱PLC一样有多少步显示。

网友A:
三菱和基恩士的步数算法好像不一样,基恩士点击转换,下方出现的应该是(刚接触属于新手
)

楼主(2022-02-25):
108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2022-04-21):
他就写了108步
基恩士PLC怎么看写了多少步?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