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欧姆龙功能块调用后,输入端要用常闭点怎么办?

楼主(2020-11-06):
欧姆龙调用功能块后,输入端要用常闭点怎么办?我直接输入参数没有常开常闭的选择,比如输入w0.01,那按回车后就是常开的w0.01,没办法设置成常闭点吗?

网友A:
在前一个网络取下反
也只能这样了,我还想他本身能不能有办法换过来呢,结果欧姆龙客服直接否决了。。。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