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脉冲口带两个驱动器

楼主(2020-11-06):
两个驱动器公用PLUSE,SIGN不公用,然后再配合脱机信号,应该可行?
...

楼主:
脱机 就是 中断使能
...

网友A:
理论可行。
脉冲输出 用继电器隔离接通是否还有效?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两个电机不是同时运行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C:
全部接线一致 试过一拖四

网友D:
可行,脉冲口最好加装一个电阻!

网友E(2020-12-22):
两个轴的工艺一样就可以共用一个脉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