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信捷PLC-X5程序那里不对?

楼主(2020-11-06):
这是信捷X5的程序,不知那里有问题?为什么条件导通后不能执行加和减运算?

网友A:
第35步那里,前面是不是应该要加上 LD M8000

网友B:
指令第一条DMOV DX0 D4000 双字指令 占用D4000 D4001。你送K359到双字,高字节D4001 被一直占用,置零,当然一直为0

网友C:
楼上,一针见血
vx:heidelberg-press

楼主:
谢谢楼上,学艺不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