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6):
今天想测试一下RD3A 和 WR3A指令
发现奇怪的事了,当使用电流模式的时候,FX2N-2AD收到20MA时,出来的值是2000多点
可是手册上明明写的是4000-4095

我的程序是这样写的:

硬件配置是FX3U-16MR/ES-A  +  FX2N-2DA  + FX2N-2AD

接线是  2DA的IOUT   接  2AD的VIN+IIN, COM接COM

手册上2DA:

手册上2AD:

PLC肯定是正版的,我把主机,2AD,2DA都换过了。线也换过了。用万用表量了,2DA在4000时有20MA。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补充说明,在使用电压接线时,数值大概正常,但也有些问题。

电压接线时,2DA是 VOUT + IOUT,2AD是VIN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A:
从别的地方弄信号过来试试,不要用2DA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别的地方弄信号过来试试,不要用2DA输出的

我用另一个PLC主机,带FX3U-4DA,发数值给刚才的2AD
电压模式:10V时是4000,5V时是1999,非常精准   (2DA发5V时,2AD收到2200)
电流模式:20MA时是1991,10MA时是996,数字精准了,但更象是0-20MA对应0-2000了。查了好多资料,2AD在20MA时应该是4000啊。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楼主:
另一台主机+2DA,发这台主机+2AD,效果也是一样的。
一共换了4套东西,折腾了四个小时,得出的结果是:
1,2AD在0-10V时,是0-4000,2AD在0-20MA时,是0-2000。(这是以默认出厂设置,未调节增益和偏置时的状态)
2,2DA输出给2AD,2AD收到的值会偏大10%左右。如果是4DA输出给2AD,基本是准确的。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2AD出厂默认时,4-20MA被电路转成1-5V,所以数值是400-2000
但可人工调节成400-4000或0-4000。
说明书没写清楚。

网友C:
貌似上面有个调节旋钮,可以手动调节的~

网友A:
5楼高手,确实如此,手册说的不是太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