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有没有和欧姆龙的KEEP复位优先类似的指令

楼主(2020-11-06):
基恩士有没有和欧姆龙的KEEP复位优先类似的指令

网友A:
KEYENCE _PLC_比OMRON强, OMRON ——PLC 的KEEP 指令, KEYENCE-PLC 也是相同的KEEP指令,三菱PLC_没有KEEP指令, 但三菱PLC可以自己写KEEp指令!

网友B(2020-12-08):
基恩士KEEP指令和欧姆龙的一样。用法也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