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6):
我用一个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一台变频器和温控器 可是温控器实时温度总是很慢才能显示到触摸屏上 把变频器的两个485通讯线断开 温控器通讯又恢复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变频器站号是1 温控器是2  把温控器改为4号站也不行 也没有感觉通讯错误啊 因为他也能显示温度 就是要很慢 至少一分钟才显示到屏幕上 请教有人会吗。。。。示例程序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附件: 新建文件夹 (2).zip (2102 K) 下载次数:264

楼主:
变频器操作无任何问题 温控器在一分钟也显示的正常温度  可就是打不到了实时  变频器拆了就显示实时温度  真邪门

楼主:
应该就是小问题  可就是不知道出在哪里

网友A:
通信参数设置一下,比如波特率,

网友B:
通讯延时设定一下(50)试试

已解决  感谢大佬  同时我也把9600改成了19200了  一起做的 就好了

网友C:
能看一下线是怎么接的吗?

网友D:
引用楼主zxp6030011于2020-11-06 23:06发表的 威纶通485通讯台达温控器和变频器问题 :
我用一个威纶通触摸屏通讯一台变频器和温控器 可是温控器实时温度总是很慢才能显示到触摸屏上 把变频器的两个485通讯线断开 温控器通讯又恢复正常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变频器站号是1 温控器是2  把温控器改为4号站也不行 也没有感觉通讯错误啊 因为他也能显示温度 就是要很慢 至少一分钟才显示到屏幕上 请教有人会吗。。。。示例程序大家帮忙看看哪里错了

你都是用同一个com口吗?
485当然是一个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你都是用同一个com口吗?

虽然她们通讯协议都一样,但是你把不同牌子的东西放在一起。。。

网友E:
变频器干扰,可以加个485隔离器试试
旨在不耻下问中.........
hy7989

网友F(2021-02-28):
谢谢,二楼的大神

网友G(2022-11-03):
一般是波特率设置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