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C伺服,当自动切回手动前,先给了停止,后切回手动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1-07):
三菱JE-C伺服,当自动切回手动前,先给了停止(10F),后切回手动,进行点动时,如之前由-10.00,要走到65.00,被我暂停了,当前位置13.00,然后进行点动,无论是JOG+,还是JOG-,只要一按下,位置就跑到了65.20,而如果由-10.00走到65.00,然后再按暂停,切回手动,进行JOG+或JOG-,动作是对的,不会一下子就冲到65.20,这样的,所以请教下这种问题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跑到65.20的这种情况,切换手动的时候,先清零一下当前位置
因为想着自动切手动,操作完,切回自动能继续运行,所以当前位置不好清零,还有JE-C伺服的位置也不好清零,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
找到问题了,在定位中按停止,切到点动状态时,要先进行位置刷新(11F)

网友B(2021-07-28):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定位过程中暂停,然后切到点动模式,点动就不动作,回到定位模式也不动。请问你是怎么解冲的,能提供一下例程吗
三菱JE-C伺服,当自动切回手动前,先给了停止,后切回手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