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E-C有没有脉冲发生标志位
好难,我再想想。。。。

楼主(2020-11-07):
三菱JE-C有没有脉冲发生标志位,看了手册,怎么没找到有呢?

网友A:
是这个吗?
是啊,就是不知道哪个是,或者有没有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三菱JE-C...等三菱官方升级更新吧。一直感觉这产品,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
客服给我的意思是监控当前速度就行

网友B:
请教一下,你的正负极限是接在伺服上?还是接在PLC上的?
接在伺服上,如果伺服加电池就不用接极限也可以

网友C:
6041h了解一下。
三菱JE-C有没有脉冲发生标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