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请教些各位大师,伺服轴基本设置里的详细设置,这个映射地址该怎么设置,当前位置,速度,设定位置速度等等,欧姆龙官网有相关的学习资料吗,请大师介绍一下,感激不尽!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勤劳的我自己来顶顶别沉了啊。。
  • 下载积分:+1(hughfish) 感谢分享!
  • 斗志不能低

网友A:
    我也不会 等待大师来指点迷津

网友B:
    看到 你这个界面 猜测 你是不是用的第三方servo 第三方需要自己配置状态字 控制字

网友B:
    进入EtherCAT节点  在主设备中单机你要配置的伺服 在右边出现PDO映射  下面有一个 编辑PDO映射设置
    里面就可以自由设定了  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入EtherCAT节点  在主设备中单机你要配置的伺服 在右边出现PDO映射  下面有一个 编辑PDO映射设置
    里面就可以自由设定了  你可以试试

    是的,用的松下、汇川等等支持EtherCAT的伺服,想知道这里面各个映射的作用,哪些是必要配置,哪些又可以忽略,还望各位师傅多多赐教,小弟万分感谢!
    斗志不能低

网友C:
    打星星的就是必要的.....

网友C:
    打星的是必要的,其余的我建议PDO都映射过来,虽然不会经常用到,对于新手来说建议你这样做

网友D:
    打五角星的是必须要配置的,如果有原点限位什么的就需要在数字输入里面配置了

网友E:
    这是基本的映射  此图是松下的
    懂部分六轴机械手,想学习更多
    希望能解释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互帮互助

网友F:
    变量该怎么对应映射

楼主:
    就是不知道每个映射的用处。。。
    斗志不能低

网友G:
PDO这些不是自己随便设的,要按伺服自己产家的来弄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楼主:
请问各位前辈有相关的手册,或者教程吗,求分享下,万分感谢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各位前辈有相关的手册或者教程资料吗,求分享,感激不尽
斗志不能低

网友H:
想知道详细的意义的,建议你参考canopen协议介绍
因为EtherCAT是在canopen基础上的哦。。
要了解SDO   PDO
字典,消费者,等等概念。
这里一下子讲不完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三菱的JE-N1系列EtherCAT伺服,居然没有这个60B8H.00这个映射地址,我不知道这个映射地址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
斗志不能低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三菱的JE-N1系列EtherCAT伺服,居然没有这个60B8H.00这个映射地址,我不知道这个映射地址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处。。。

关于这个参数你要问三菱啊,鬼知道他定义的什么内容呢?
地址是通用的,但具体的含义每家都不一样。

JE-N三菱刚刚推出没有多久,资料、400技术估计都还没有到位。建议你联系当地销售了。
另外JE系列的本身就是便宜货,欧姆龙系统挂三菱的,你挂欧姆龙的伺服它不香么?或者挂国产的中高端也很好啊,相同的价位
田忌赛马的故事你应该读过吧~~~~~~

现在抓头挠耳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这个参数你要问三菱啊,鬼知道他定义的什么内容呢?
地址是通用的,但具体的含义每家都不一样。

我也没办法呀,人家客户指定要用三菱的伺服,谈方案的时候我就说了三菱是走CClink的,欧姆龙走EtherCAT的,回来问了销售才知道出了JE-N1的伺服
斗志不能低

楼主:
我看过很多品牌走EtherCAT的伺服探针功能地址都是60B8H,其他地址也都是一样的,三菱JE-N1也是,但是就是没有60B8H这个通道地址,这个探针功能的通道地址到底是干啥用的
斗志不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基本的映射  此图是松下的 [attachment=249412]

请问输入第21项 touch probe function 对应60B8H.00是啥意思,怎么使用呢
斗志不能低

网友I:
数据对象的映射
Mode 选择为[驱动器模式],使用MC_MoveFeed(中断固定尺寸定位)指令时,请映射以下对象数据。
映射在Sysmac Studio 的轴基本设定[ 详细设定] 中进行。
• 锁定功能(60B8Hex)
• 锁定状态(60B9Hex)
• 锁定位置1 (60BAHex)
• 锁定位置2 (60BCHex)
未设定以上内容时,将发生过程数据对象设定不足(错误代码:3461Hex)。
没用到探针的话不用管,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数据对象的映射
Mode 选择为[驱动器模式],使用MC_MoveFeed(中断固定尺寸定位)指令时,请映射以下对象数据。
映射在Sysmac Studio 的轴基本设定[ 详细设定] 中进行。
• 锁定功能(60B8Hex)
• 锁定状态(60B9Hex)

我看到使用MC_HOME回原点也必须要映射这个地址咋回事
斗志不能低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看到使用MC_HOME回原点也必须要映射这个地址咋回事

这是你选择回原方式决定的,我都是用接近反转,保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是你选择回原方式决定的,我都是用接近反转,保持时间
也就是当使用外部原点输入时才需要用的60B8探针功能吗?
还有我看到一些同事用的接近反转/原点接近点ON 原点输入信号是使用Z相输入,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机转一圈工件移动的距离较小可以用到。
电机转一圈工件移动距离过大的时候在使用接近反转/保持时间为好一些呢
斗志不能低

楼主:
还有大师在吗
斗志不能低

楼主:
有没有师傅不吝赐教下
斗志不能低

网友J:
找到驱动器的说明书,关于Ethancat的定义的那个说明,里面有与这个PDO一一对应的说明,把它们对上去就可以了,前段时间我也与松下的驱动器连接,学了一阵子这个东西,后来大概明白了

网友K(2021-01-03):
引用 网友C:
打星的是必要的,其余的我建议PDO都映射过来,虽然不会经常用到,对于新手来说建议你这样做

从NX1P2   PLC内读取程序时提示控制器内没有pou程序源?怎么回事啊,新手不太懂,请教!

网友L(2021-02-02):
你是轴数不够,还是不会用第三方伺服控制?轴不够的的话,可以用102.。第三方不会用的话,这个就要联系技术人员,这个不是一句两句说的明白的,说明白了,调试也有许多情况;调试完,后续也有不稳定的问题。所以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

网友M(2021-08-18):
你组态ethercat网络时,可以组态PDO参数,在组态轴参数IO时,可以把他们关联起来

网友N(2022-05-14):
按照名字对应啊,前面不是有参数名吗,PDO 配置好了,下拉框选择就好了,不同的伺服正负极限的引脚不一样,需要看对应的说明书,回原点的引脚也不一样,回原如果用Z相的话,需要在PDO里面增加参数,星星的都是必须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