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7):
三菱PLC+深圳研控饲服驱动+深圳研控饲服电机13KW,程序回原点后走绝对位置回来,就二条指令  DDRVA K125000 K10000 Y0 Y4      DDRVA K0 K10000 Y0 Y4  ,计算125000个脉冲刚好走1000MM,程序刚开始走一二步是准的,但走多几步后,位置出现偏差,累积偏差,是向后,即回0方向偏差。运行大约二十分钟,偏差约15MM,即返回本应该是0位的,但是是-15MM。请教一下各位该怎样解决,从那方面着手。
就简单的一个轴,反复来回,出现累积偏差。咨询过厂家技术支持,但解决不了。头疼,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
传动是用同步皮T10.

网友A:
这个问题常见的情况有:
1,PLC每次发的脉冲,伺服都少收到几十个,或多收到几十个。  如果伺服有滤波功能可以用上,没有的话只能从硬件上屏蔽干扰和滤波。
2,机械之间的松动。

解决办法:
如果能在固定位置装一个信号,前进用DDRVA,后退用DZRN或DSZR。
打个酱油,懂的不多
水平有限,能帮则帮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好难,我再想想。。。。

网友B:
加减速时间够不够,会不会干扰呢,机械上会不会累积误差

网友C:
这个简单: 直接驱动器上查看输入脉冲数和PLC输出脉冲数是否一致  如不一致,改善输入,脉冲用屏蔽双绞线  尽量短 不要与强电同一线槽平行铺设
如一致:查看编码器返回脉冲是否一致,如不一致 调整伺服刚性加减速啥的
如一致,说明电气环节没啥问题  改善机械结构等提高重复精度
如机械机构误差固定  电气可以补偿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常见的情况有:
1,PLC每次发的脉冲,伺服都少收到几十个,或多收到几十个。  如果伺服有滤波功能可以用上,没有的话只能从硬件上屏蔽干扰和滤波。
2,机械之间的松动。

解决办法:

这主意不错,先试试饲服滤波,还不行,回来就用回原点指令了。

网友D:
回原点不要使用绝对位置,改用 原点搜索。

网友D:
还有你的减速时间可能太短

网友E:
用原点命令,另外用接近开关做个原点!

网友F:
程序动作完成,使用伺服的BUSY 和INP状态。PLC和伺服除了干扰之外,响应时间也会有影响。
多学多用!

网友G:
1. 查看比较脉冲接收是否有问题:驱动器上显示输入脉冲数和PLC输出脉冲数比较;
2. 机械传动是否正常,要把机械结构照片发上来,是怎么传动的,如果是如机械机构误差,不要相信电气可以补偿解决的话,80%电气解决不好,还是把机械传动精度改善好!!!!

网友H:
如果是伺服控制,如果程序发脉冲没发错,重点还是检查伺服增益参数,我之前也遇到过,调整参数后面就好了

网友I:
这跟三菱PLC没关系,主要是你的伺服问题。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查看比较脉冲接收是否有问题:驱动器上显示输入脉冲数和PLC输出脉冲数比较;
2. 机械传动是否正常,要把机械结构照片发上来,是怎么传动的,如果是如机械机构误差,不要相信电气可以补偿解决的话,80%电气解决不好,还是把机械传动精度改善好!!!!

你好,传动机构是同步皮带,T10,齿轮20齿,机械减速比1:10,电气减速比1:4.。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伺服控制,如果程序发脉冲没发错,重点还是检查伺服增益参数,我之前也遇到过,调整参数后面就好了

你好,调过刚性,调到15时有间隔共振声,17持续共振声,现调为14.
                  惯性比,调到500时有共振声,逐渐调低,现调为100,出厂值为100.
                  位置指令平滑波,位置指令FIR滤波,两个参数原为0,都调为1,没什么效果,又改回来为0.

               重新整理接地,改加减速时间为1S,配上面参数,现在好了很多,但还是有3MM左右偏差,原来有15MM以上偏差。

                 请教一下还要调那个参数?

网友J:
估计是步进丢步问题,2楼的方法很使用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调过刚性,调到15时有间隔共振声,17持续共振声,现调为14.
                  惯性比,调到500时有共振声,逐渐调低,现调为100,出厂值为100.
                  位置指令平滑波,位置指令FIR滤波,两个参数原为0,都调为1,没什么效果,又改回来为0.

位置指令平滑波,位置指令FIR滤波,这两个的单位好像是0.1毫秒,你调为1肯定看不出效果,二十二十的往上加看看

网友L:
空闲的时候多回几次原点,可以减少累积公差

网友M:
检查PLC跟伺服连接的线,接地,检查干扰源。

网友N:
路过学习
不积跬步无以行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