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使用不习惯之处,不明白请教一下大家。
云之松

楼主(2020-11-07):
软件内查找,有些已使用的位或线圉,不明白为什么查找不出来,或者查到但找不完全?需专案内查找,当电脑打开一份永宏程序,与PLC联网,程序一样的,只是改了一点批注,但不允许联机?需要下载的,这样好危险的,一不小心会改变了生产线的实时程序,不知为什么这样设计啊?还有输入触点指令时,为什么没下拉菜单选择的?不支持在线右键改批注,单点线圈与触点时没空格键转换?

网友A:
永宏可以在线修改的。而且快捷键方便。你只是不习惯而已。
yanzhi2008

网友B:
用过一次,最难受的是没有STOP,RUN开关,灌完程序忘记切换到运行方式,需电脑再联机切换。

网友C:
习惯就好

网友D:
几十M的软件 可以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手机APP监控plc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永宏PLC使用不习惯之处,不明白请教一下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