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教大神,s7-1500组态问题

楼主(2020-11-07):
第一次玩1500,组态出现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模块型号 版本有没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模块型号 版本有没不同
谢谢大神,,,原因找到了,从站的第一模块的底座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