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8):
   关于模拟量的压力如果在最后显示阶段进行补偿,实际反馈转换后的值+补偿地址值=最终显示压力值,补偿是没有问题的,但当外力撤销后,这个补偿值怎么清0呢?  因为补偿的地址值一直在写入到PLC中,外力撤销后,显示值就一直是这个补偿值。

网友A:
外力撤銷后你的初始值就變小了,在+補償值前加一個比較條件,初始值小的時候不補償,或者MOV K0
比较条件加了,但实际反馈一直有个很小的力值,mov 0没有效果,清0后又被反馈值覆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外力撤銷后你的初始值就變小了,在+補償值前加一個比較條件,初始值小的時候不補償,或者MOV K0

不要直接使用轉換后的D值作爲PV顯示,下面兩種方法都可以。
我后来用的就是类似图2的方法,压力测试没有问题了,后来变送器对调了线,改成了拉力,又变回原来情况了,我再检查下吧,谢谢!

网友B:
做一个比较,单外力撤销后,外力值为0时,mov k0 d(补偿值)
挣扎的学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