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估计是自己随便写的型号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A:
图不全,应该是电镀或者电解电源。这个是操作面板

楼主:
是电镀上面用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想问下能这个哪里有卖的,我正合适用,电镀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能这个哪里有卖的,我正合适用,电镀机用的。

想了解下什么输出的 准备改造
客户什么资料都没有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如果问的是上下两个红色的表,不就是3位半LED数字电压、电流表吗?

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了解后又想干嘛?

楼主:
电压电流表是知道的 什么输出形式的 ,也不能胡乱去接线呢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表是知道的 什么输出形式的 ,也不能胡乱去接线呢

电压、电流表本身就是一个显示仪表,输入电压、电流信号就显示(不会自己产生什么电压、电流),哪来的什么“输出形式”?

如果非要讲什么“输出形式”,那就只能说输出的是光波(由电信号转光信号)给你看得见。

如果你想问的是输入什么信号(交流还是直流),既然你已经知道这个仪器是电镀用的,那么电镀电压、电流输出是什么样的,仪表不也是怎么样的吗?

如果你想问这台仪器输出什么的控制信号,量(或者打开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这与电压表、电流表有什么关系?

网友D: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d.7625083.1998302264.6.5c5f4e6940OArM&id=547296088631
我用过这一款,蛮好用!
接线电压并电流串,接口RS485走Modbus RTU协议

网友E:
7楼说的对,楼主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帖子下面不是还有一排广告嘛

网友F:
某宝上就有,大把大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7楼说的对,楼主醉翁之意不在酒
他帖子下面不是还有一排广告嘛

签名而已。你也可以加。
无所谓什么醉翁不醉翁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电流表本身就是一个显示仪表,输入电压、电流信号就显示(不会自己产生什么电压、电流),哪来的什么“输出形式”?

如果非要讲什么“输出形式”,那就只能说输出的是光波(由电信号转光信号)给你看得见。

正常应该是个4-20ma或者0-10v输出 也可能是光波输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应该是个4-20ma或者0-10v输出 也可能是光波输出。

看你的签名好像真的懂得不少,明明你的图片中的电压、电流表就是两个三位半数字LED显示仪表,可为什么偏偏说什么“正常应该是个4-20ma或者0-10v输出”的呢?

作为一台电镀电源输出显示和控制控制设备,其电压、电流表根本就没有什么控制功能,仅作为输出电压、电流显示,哪来的“4-20ma或者0-10v输出”?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不懂这个道理,还是另有企图。

这类设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都接触过不少,也修过不少。我手头上现在还存有多块这类的显示面板(模块),真的还没见过你所说的三(或者四)位半数字显示电压、电流表还有“4-20ma或者0-10v输出”信号。

莫不是你把数字显示控制仪表(例如数字温控仪等)输出的控制信号当成是LED(或者液晶)数字显示面板(电压、电流、温度等显示模块)输出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