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11-09):
设备关电,手动旋转步进电机(24V),结果配电想的24V风扇会转啥情况

网友A:
这会不会是线接错了?

网友B:
当做发电机用了。很正常的。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做发电机用了。很正常的。
这是步进电机,配有驱动器的,应该不是这么回事

网友E:
很正常,原因如二楼所说,我经常遇到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