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压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9):
用万用表量开关电源24V的正负
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压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正常不应该越来越大吗

网友A:
正常不是应该在24V吗??

网友B:
越来越大也不好,越来越小也不好,整好并且稳定比较好

网友C:
如果带有负载。一种负载有短路现象,一种负载过大

网友D:
去掉负载看看

网友E:
寿命到了吧?
工控小白

网友F:
短路了吧你,越来越小

网友G(2020-12-17):
换开关电源吧,多半是便宜垃圾国产货

网友H:
负载过大导致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