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请问大家三菱fx3u三路脉冲能否同时输出?

楼主(2020-11-09):
若不能那如何才行,谢谢!

网友A: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专业外协

网友B:
可以的 三轴同时单轴100K脉冲频率

网友C:
可以啊,但是都是独立的轴运动,无法实现插补等联动功能

网友D:
可否两轴用一个2HYS-ADP+本体2轴。混搭吗

网友E:
那肯定是可以啊,不然怎么控制三个轴
加油!

网友F(2021-09-10):
可以的,3路可以同时输出

网友G:
圆弧插补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