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9):
最近碰到了一台口罩机,上面夹耳带的小步进没有装原点信号,回原点的时候不用原点信号??然后我就查了一下资料,结果也没搞明白怎么回的原点,在机台上面看了一下电路,发现他在马达的编码器上接了两根线到plc的输入点,但不是z相。plc用的是信捷的xD5。这几天总是想这个问题,然后就钻到牛角尖上去了。附上图片,看看哪位大神能解惑。

网友A:
再仔细找一找,没有原点位怎么找原点

网友B:
大侠现在还在搞口罩机吗?我记得4月时,搞KN95机器时,耳带旋转马达是用原点感应器的。如果挥原点。哪怕在原点位置也会左右旋转一下然后停在欧姆龙光电感应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仔细找一找,没有原点位怎么找原点

真没有,就在编码器上面引了两根线到输入点,我就是想不明白是怎样定的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现在还在搞口罩机吗?我记得4月时,搞KN95机器时,耳带旋转马达是用原点感应器的。如果挥原点。哪怕在原点位置也会左右旋转一下然后停在欧姆龙光电感应器位置。

是外点平面口罩机上面的。

网友C:
是不是马达撞到机构极限的?回原点时慢慢发肪冲,然后根据编码器输入计数变化,但马达转机构极限时,编码器计数就没变化,就把那个地方当原点,再走偏移距离。

你可以试下,在回原点中途,用东西挡住马达不能动,看看马达是不是从那里开始当原点了???

这个有点像扭力回原点一样,扭力回原点时,但马达到机构极限时,扭力变大,马达就把那个位置当作零点,再走偏移距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马达撞到机构极限的?回原点时慢慢发肪冲,然后根据编码器输入计数变化,但马达转机构极限时,编码器计数就没变化,就把那个地方当原点,再走偏移距离。

你可以试下,在回原点中途,用东西挡住马达不能动,看看马达是不是从那里开始当原点了???

你高估这个闭环电机了,挡住不让它动,马上就报警,然后电机就使能了,随便你自由推动了。
图片中没有看到有线从编码器插头上引线出去,接的哪二个X点?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E:
我认为5楼说的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没有,就在编码器上面引了两根线到输入点,我就是想不明白是怎样定的原点。

编码器哪二条线?接PLC哪二个点?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F:
是不是先走到极限再回到原点的

网友G:
两根线有可能是通信线,PLC通信读取编码器的单圈和多圈数据,算出马达当前的位置,这样马达做定位不需要什么原点极限之类的外部信号,按回原时把通信读取换算出来的当前坐标赋值给马达的当前位置就OK了

网友H:
10楼说的有道理,不可能去碰硬限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