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阻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10):
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阻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正常不应该越来越大吗?

网友A:
开始问 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压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现又问 开关电源24V正负两端电阻越来越小是怎么回事?
敢问兄台所为何事?
电压那个发错了,想打电阻,发出去才看到。。。是电阻,量的时候越来越小。。。
vx:heidelberg-press

网友B:
连在开关电源输出端的负载越来越大 电阻就越来越小
开关电源没有接负载,就是坏了,拿下来量,万用表上发现电阻越来越小,不知道原因,所以来问问。

网友C:
电阻是越并越小,所以带的负载越来越多,电阻就会越来越小

网友D:
正常的。
专注工控

网友E:
电压没有问题,能用就行,坏了就换。
技多不压身。